请教EE7.9.3里的DxDataBook的用法

楼主(2012-11-26):
我想用DxDataBook从EXCEL里导入电阻电容的信息,但是在EE7.9.3里面不知道怎么用找不到打开DxDataBook的方法,
好像7.9.3里DxDataBook只是在编辑原理图是一个查看part的窗口,用Dashboard里的快捷却方式打开,提示No project defined!
刚从AD转mentor EE,不懂,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DataBook需要先配置数据源,再配置DataBook配置文件才能使用,建议在度娘一下,有相关教材

网友:
Dashboard里面,你都没有加入项目吧。加入就能打开DxDataBook快捷方式了,另
要使用DxDataBook的话,要自己定义一个数据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或者excel文件,最后需要配置一下数据源,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