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ORCAD怎么老出怪事~~~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2-11-26):
今天不知怎的,orcad移动元件的时候会有一个黄色小叹号...然后移动的时候就不能放置了,元件只能放在原位置...有没有哪位见过这种情况啊~~~

楼主:
我找到解决办法了,原来是那个options->preference->miscellaneous下面的允许带线移动没有勾选~~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A:
    点击一下 Drag connected object就好了 这个命令就在snap to grid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一下 Drag connected object就好了 这个命令就在snap to grid旁边

thanks ,我看到那个按钮了。

网友:
    小小的技巧,不說沒人知,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