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差分布线无法创建,刚学习,第一步就卡住了

楼主(2012-11-27):
{:soso__4914747811690946402_2:}  如图所示,设置差分线 属性的时候,刚开始穿件 差分线, 为什么我的 Differential Pair  不可以创建??

网友A:
这么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设置就行了

这样选取自己要的两跟 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选取自己要的两跟 线??就可以了吗

是的 选好2根线 点击一下add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选好2根线 点击一下add就ok了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