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显示屏的伽码电路

楼主(2012-11-27):
高手们,请教一下大家,10.1寸的平板,屏的伽码电路那部分的分压电阻有什么好方法计算,一般按多大的电流来计算呢?

网友:
我也不懂,等大神来看看

网友:
    TFT屏规格书有推荐电路的

网友:
    看规格书吧,不过大部分规格书都比较简单,没有写的很详细。gamma电路主要看电压,一般用的欧姆级的电阻

网友:
    一般电流不大,就几个MA这是输入给屏的只要电压准确就行了

网友:
    可以在excel里面编辑公式计算,15个输入对应15个输出,基本公式就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