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用DCDC什么时候用LDO

楼主(2012-11-27):
   这个怎么选择?

网友:
功耗低、电流小、纹波要求小的地方比较适合用LDO;功耗大、电流大的地方一般选DCDC!!!

网友:
在你很在意转换效率的时候

网友(2013-01-11):
另外电流大,输入和输出电压变化大时要用DC-DC,用LDO发热太大

网友:
成本和PCB面积。  LDO省面积,便宜。DC-DC反之。

网友:
模拟区域建议用LDO,纹波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