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电容的选择~~各位进来看看发表一下意见

楼主(2012-11-27):
第一张图是功放的典型应用图,第二张图输出端接磁珠和1nF的图(属于第一张图的子图,也是手册推荐的)。第三张是我自己添加了100uF电容的图,请各位看看这样加是否正确?谈谈自己对音频电路中电容的理解~~~

网友A:
    此末级输出是差分形式,一般不需要加电容,会影响低音音质。
    如果你要接两个喇叭或扬声器,做成高低音分频的,可以在高音扬声器上串联电容,比如2.2uf或3.3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末级输出是差分形式,一般不需要加电容,会影响低音音质。
如果你要接两个喇叭或扬声器,做成高低音分频 ...

    哦,我也是刚刚接触到这一块,你说的高低音分频是指一个出口并联两个喇叭对不对,然后在高音喇叭回路串联两电容分离出高低音,使一个喇叭只负责高音一个喇叭只负责低音,是这样么。
    那这个电路中加了4个100uF电容,会影响低音效果?

网友:
CLASS-D AUDIO POWER AMPLIFIER 不需要加輸出電容器100uF。
    如果不是很清楚 CLASS-D 原理,建議網絡上搜索一下。

我已經先找一篇讓你看看 http://bbs.21ic.com/icview-298045-1-1.html

网友(点评):
楼主问的只是输出电容?

网友B:
    低频是有些影响,而且看你加的是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是有些影响,而且看你加的是电解电容,注意极性!

多谢提醒~~~

网友:
    不需要加输出电容吧

网友C:
    喇叭输出不用加电容,而且就算加,C91和C93的极性也反了吧。
    TI的东西可以到它们家的论坛上发帖问,他们承诺24小时内给予答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输出不用加电容,而且就算加,C91和C93的极性也反了吧。
    TI的东西可以到它们家的论坛上发帖问,他们承 ...

哦,这样啊,多谢啊

网友(2013-02-27):
    不管输入输出电容都会影响音质。但是有些是必须加,否则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