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怎么给铜皮赋予网络

楼主(2012-11-27):
如下图

网友A:
方法一:选中--properties--net assignment下拉框中选择网络--OK
方法一:选中--properties--点击assign net by click然后点击同网络的焊盘--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选中--properties--net assignment下拉框中选择网络--OK
方法一:选中--properties--点击assign n ...

我是菜鸟哈,刚学这个,多谢高手,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