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差分布线----创建一个新的电气约束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soso__7097954154129964041_1:} 如图所示:我创建一个新的 Electrical cset  ,但出现问题了, routing 界面下 里面除了differential pair 下没有生成,其他都有了,可我就要 这个啊,为什么??

还有我刚才的一个问题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421-1-1.html  楼下兄弟的回复 是可以解决,我现在创建电气约束 又出现问题了,是不是我  软件问题 ???

网友A:
规则不是那样创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不是那样创建的

{:soso__12406358685850756643_4:} 我看书上 是 选好差分对后,就是设置这个玩意(电气约束),好像算是一个选项吧,里面设置一些距离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书上 是 选好差分对后,就是设置这个玩意(电气约束),好像算是一 ...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

{:soso__1620823281082563426_2:}  额,这么简短啊,问题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这么简短啊,问题还没解决呢

整理成文档的话需要点时间

楼主:
{:soso__7116158046136899198_2:}自己尝试了一下,同样的步骤用在别的 PCB中,发现可行,只有这个PCB不可以,所以,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