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连线与传输线讨论

楼主(2012-11-27):
在于博士网站上有:只要信号在走线上的往返时间大于信号上升时间,PCB走线就应当做传输线来处理。    则假如信号的上升时间为1ns,按照于博士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只要信号在走线上的时间小于0.5ns就算是互连线,即走线长度小于2800mil,我的理解是互连线就用不着考虑阻抗问题,所以此时的走线宽度只要能够满足载流要求就行了,是这样理解的吗??   说说大家的看法吧

网友:
信号在走线上的往返时间大于信号上升时间的百分之二十,PCB走线就应当做传输线来处理吧??《信号完整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