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和VIA

楼主(2012-11-27):
请问这两种说法有什么区别么,对于焊盘来说,dip和via一样么???

网友A:
    不一样的。。DIP上一般会插下元件的,VIA只是走线换层用的。。。其它情况另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DIP上一般会插下元件的,VIA只是走线换层用的。。。其它情况另论。。

    你的意思是这里的via指的是走线用的过孔,而不是接插件插针用的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里的via指的是走线用的过孔,而不是接插件插针用的空????

    对呀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呀对呀。。。。

DIP也是孔,via也是孔~~~~~~那么DIP插针的孔和via有什么区别,他们pad能用一样的命名么?

网友:
{:soso__5865267788565660724_1:} DIP焊盘应该是那个直插器件引脚的焊盘吧,VIA更多是过孔这类命名,这个命名倒是次要的吧,主要还是 对应孔的详细参数,孔径啊这类的,要是自己一下子就能识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