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覆铜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2-11-27):
我用的是16.2版,破解的。现在画图遇到了覆铜的问题,当我覆铜时,只要shape与line,via,smd规制设置的稍微大一些,覆铜时就会出错或者覆不完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覆铜成功与否和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A:
你覆铜的间距设的大了肯定都避让了,自然会不完整,你别设那么大就可以了,另外出错的话要看是什么错误,不说清楚是没办法帮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覆铜的间距设的大了肯定都避让了,自然会不完整,你别设那么大就可以了,另外出错的话要看是什么错误,不 ...

间距设置小了当然可以,这个我试过了(shape to smd ,shape to via 还有其他,间距都设置成5mil,成功),但是实际电路板不可能这么处理的,理论上在 TOP,BOTTOM层覆铜时,shape to smd,shape to via,shape to pin要设置为15~20mil的,当我设置成这个的时候,覆铜就出现错误,有的错误是该smooth掉的地方,反而没有smooth掉;有的错误是铜皮就消失掉了;请问该根据什么依据来调整规则呢?谢谢!

网友:
你那设置的也太大了,那些理论你是在哪看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铜皮有时避不开,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4楼说的对。。。你那间距也太大了。。。5mil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楼说的对。。。你那间距也太大了。。。5mil足够了。。。

怎么可能是5mil呢?你说的不是内电层的覆铜吧,如果是,我认为可以的,我说的是表层的覆铜,线与线间距理想情况是3倍线宽的,正常情况下高密度电路板线宽5~6mil,这样在表层覆铜时,铜片与走线间隔是15~20mil,不是正常吗?我之前用protel画图已经3年多了,现在刚刚启用cadence,我也参考过XILINX的开发板,他们也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是5mil呢?你说的不是内电层的覆铜吧,如果是,我认为可以的,我说的是表层的覆铜,线与线间距理 ...

这个间距 一般是和制版商加工精度有关,cooper与via  pin line 一般10mil就差不多了,如果你的pin或者封装插孔比较大,把间距弄成15-20就比较合理,5mil的确过小,不过板商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是5mil呢?你说的不是内电层的覆铜吧,如果是,我认为可以的,我说的是表层的覆铜,线与线间距理 ...

换成工艺强点的板厂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工艺强点的板厂吧兄弟。。。

工艺上当然没问题,我现在想知道大家在表层覆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shape to line,shape to via,shape to pin,shape to smd的间距都可以随便设置大小吗,有什么可以参考的依据吗?shape的全局参数有改的必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艺上当然没问题,我现在想知道大家在表层覆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shape to line,shape to v ...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