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iii 时钟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问各位大侠, 我用的EP3C80的芯片 , 需要输出时钟去控制外设 ,对时钟要求较高, 请问专用时钟输出引脚是DPCLK 和 CDPCLK 吗?

  这些时钟输出引脚的电平怎么配置啊? IO bank里吗? 手册上没见着~

    谢谢大家!

网友:
芯片手册上肯定会有的,对时钟要求高的话,当然最好通过PLL输出。。

网友:
专用输出 肯定是 PLL_outp 了。
电平3.3V肯定是LVTTL,差分输出要差分通道了、

网友:
PLL_outp这个是正解,电平在quartus约束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