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Footprint工艺标准

楼主(2012-11-27):
一、 VIA 及PAD 命名法则

1、VIA 命名法则
VIA 导通孔(也称过孔),是用来连接不同层的PCB 走线。

命名法则:
vx_xdx_x
v * _ * d * _ *
前缀v
表示过孔
焊盘大小,“_”表示
小数点
Drill 钻孔
钻孔孔径大小,“_”
表示小数点
命名实例:
v0_6d0_25 v0_8d0_4 v0_9d0_5 v1d0_6

2、PAD 命名法则

PAD(焊盘),是用来连接器件引脚和来固定器件。按是否导电可分为Plated(金属化)和
Non-plated(非金属化)。按是否有钻孔又可分为SMD(贴片)的PTH(通孔插件)。常见
焊盘形状有C(园形),R(矩形),O(椭园形)。
命名法则:
园形焊盘:
c * _ *
贴片类 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 d * _ *
插件类
金属化
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Drill 钻孔
钻孔孔径大小,“_”
表示小数点
 * np
前缀 c
表示园形焊盘
插件类
非金属化
钻孔大小,“_”
表示小数点
np:表示

命名实例:
园形贴片类:c2.pad
园形插件类(金属化):c1d0_6 c1_4d0_7 c1_4d0_8 c1_6d0_8 c1_6d0_9c
园形插件类(非金属化):c2np c3_5np

矩形焊盘:
r * _ *
贴片类 焊盘大小,“_”表示小
数点
* _ * d x _ x
正方形
插件类
金属化
焊盘大小,“_”表示小
数点
Drill 钻孔
钻孔孔径大小,“_”
表示小数点
 * x * _ *
贴片类 长方形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 x * _ * d x _ x
前缀r
表示矩形
焊盘
长方形
插件类
金属化
长方形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Drill 钻孔
钻孔孔径大小,“_”
表示小数点

命名实例:
正方形贴片类:r1.pad
正方形插件类:r1_6d1.pad
长方形贴片类:r1_2x0_6.pad
长方形插件类:r2_2x1d0_6.pad

椭园形焊盘:
o * _ * x * _ *
贴片类 椭园形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 _ * x * _ * d x _ x
前缀o
表示椭园
形焊盘
插件类
金属化
椭园形焊盘大小,“_”
表示小数点
Drill 钻孔
钻孔孔径大小,“_”
表示小数点

命名实例:
椭园形贴片类:o2_2x1_5d1 o2_4x4d1_6 o2_5x0_5
椭园形插件类:o2_4x4d1_6

3、热风焊盘:

热风焊盘命名法则同 PAD,只需在前面加一“tr-”。

命名实例:
园形热风焊盘:tr-c1d0_6
椭园形热风焊盘:tr- o2_4x4d1_6

网友:
{:soso__7445228473960198232 style=_3:}什么功能

网友:
很好 很仔细

网友:
我们好多都用MIL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