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电源谐振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问诸位大神:

该图片中各个参数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在做谐振模拟的时候,最大频率可以做到多少,而对应的最小频率有该怎么设置???
望各位大神能抽空介绍一下!!!
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回一下!!!!拜谢!

楼主:
!!!!有谁能帮一下吗?!!!谢谢诸位啊!

网友(2013-09-14):
Re:谐振频率的实部;
Im:谐振频率的虚部;
K:波常数。
Wavelength:谐振波波长;
Q:品质因数:
上述是高频以及微波领域基本概念,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2014-05-07):
物理含义能解释下吗

网友:
偶尔看到了这个贴,尝试回复一下。。。
最大频率可以做到多少, 这是根据楼主设定的Mode数,照理而言应该是没有限制,高频率呈现的只是准确度的问题而已。
谐振最小频率是跟具体平行板的物理形状有直接关系的,谐振模拟就是为此而设的,并不是自己去定义的。在固定的物理条件下(固定的传输线大小尺寸),我们是没有办法左右电磁波在平行板传输线的传播。每个谐振频率对应一个波长,这点楼主可以详查有关谐振的资料(气体的流动,电磁波的传导,声学都是一个概念)。

楼主还可以尝试比较谐振模拟所得出来的频率点和阻抗仿真所得出的反谐振的频率点的相关性。

网友A:
一般微带线和带状线都是在TEM模式下进行电磁波传导,而只有TEM模式才能确保有效的传导。超过了一定的高频率,也就是所谓的Cutoff Frequency,这些传输线就会改变成TE或TM的混合模式(成了导波管的有效频率),传输性能大大减低。所以楼主问可以做到多大频率?我个人认为是无限大。问题是软件只不过是2.5D的电路板仿真软件,模拟越高的频率准确度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微带线和带状线都是在TEM模式下进行电磁波传导,而只有TEM模式才能确保有效的传导。超过了一定的高频率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