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多根同时走线问题

楼主(2012-11-27):
    RT,我用多根走线同时的时候,发现线与线之间的间距并没有按照我设定的间距来走线,如下图,请教大虾们这是为啥?

网友A:
{:soso__6546937610595604695_2:}求教一下如何进行 多根走线

网友:
需要几根就一起选中就可以了,间距的话在走线的同时,右键可以设置你想要的值

网友:
楼上正解,也可以不好后,手动调整

网友:
楼上正解,也可以布好线后,手动调整间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教一下如何进行 多根走线

选中需要连接的线右键选择route spacing设置间距如图

网友(点评):
怎么同时选中几根线,我试了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赞7楼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需要连接的线右键选择route spacing设置间距如图

在连线的状态下右键选择Temple Group  选择完后 右键选择 Comp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