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SDHC卡座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12-11-27):
看了一些传统的SD卡电路,想求教的是SD卡座电路设计中 关于数据线D0~D3上拉电阻大小选择问题。
看到的一般是10K/47K/100K等,这些阻值的选择是怎么确定的?我这边使用的是要支持SDHC卡的,传输
模式是4路SD模式。

网友:
    一般会选择1-10K左右,现在的芯片都是低电压工作,1-10k电阻刚满足芯片驱动,具体要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可以仔细看下芯片的datasheet,一般会有说明的。

网友:
    速率越快,上升沿越陡,需要的上拉电阻越小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问题基本了解清楚了。芯片可能需要重新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