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上批量修改

楼主(2012-11-27):
现在设计的PCB文字放置在顶层,要修改到丝印层,数量较多,有批量修改的吗?谢谢!

网友A:
你指的是器件位号吗?如是,可以不用修改。

如果是后面放置的文本标识,CTRL+ALT+F进行filter过滤器界面,只选text。选中后进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器件位号吗?如是,可以不用修改。

如果是后面放置的文本标识,CTRL+ALT+F进行filter过滤器界面 ...

为什么位号不用改呢?板子做出来能看清位号吗?谢谢你的回答,过滤器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