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平转换CMOS,不是芯片。急急

楼主(2012-11-27):
求助,电平转换CMOS,要求速度快。delay在1ns左右,希望推荐,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目前已经尝试了很多芯片了,TI NXP等等,delay太长,都不可行。
据说CMOS可能满足,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感觉1ns很难实现

网友:
mos 反应时间ns级别的很少吧

网友:
    1ns什么概念,没见到过这么快的。
    开/关延时都不止1ns

网友:
    我觉得没有

网友:
    在什么信号上做电平转换?未必需要这么小延时的

网友:
    找个CMOS看看规格书有没有

网友:
    好像很少。。。。

网友A:
    用个MOS管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MOS管就OK了

说的好简单。
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2N7002可以吗?

网友B:
    2n7002不行哦。有10ns。。

楼主(2013-01-11):
引用 网友B:
2n7002不行哦。有10ns。。

MOS管肯定是满足不了需求的

网友:
    没见过那么快的,1ns不是一般的快。相当于信号在GHZ级别的,目前除了见过sata,pcie等高速差分信号,很少遇到GHZ以上的高速信号。楼主用在啥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