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 更新后,不能更新到PCB中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侠:
我今天遇到一个问题请赐教:
我的封装由SHAPE做的,由于SHAPE做的不对,更新SHAPE后,把焊盘也更新了,把封装业更新了,就是不能把做好的封装更新不到原有的PCB板中。【更新后还是先前错误的封装,我把原件删除,到导入网络表是一样的】

如果我重新做一个新的PCB,就可以把已经更新的SHAPE封装导入到PCB板中。

网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不甚感激!

网友:
allegro pcb--place--updata sysbol
这里选择更新的时候 不要只选择sysbom
选择的地方 还有一个是更新shape和flash的 把这个也勾上 再更新

楼主:
谢谢大侠:搞定!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