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hz射频PCB天线应该画成什么样?

楼主(2012-11-27):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在PCB上画433Mhz射频天线,应该怎么画,什么样的形状,阻抗怎么设置。。。等等方面。

网友:
天线需要仿真设计的,不是随便画就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倒F型天线,1/4或者1/8波长即可。
% v4 j7 v( b4 a* m如果要很专业那你就得找天线厂去匹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