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roke问题

楼主(2012-11-28):
为什么我重装16.3后stroke就不能用了,打开什么都没有,把自带的stroke文件加载进来,再次打开还是没有,提示Stroke not recognized.。哪位大侠指点下

网友:
坛子里有相关的处理方法,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V16.3 原始版本的 Stroke 是有問題的 , 要安裝 S006 以後的補丁才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