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PCB走线上的电流大小?

楼主(2012-11-28):
如何计算PCB走线上的电流大小?  我电路板上的走线的特性阻抗为50,加了个33的限流电阻,芯片采用的3.3V电压,则走线的电路为3.3/(50+33) A吗??

网友A:
你把特性阻抗和阻抗搞混了。
电流应该是3.3/33 = 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特性阻抗和阻抗搞混了。
电流应该是3.3/33 = 100mA.

那这么说,PCB走线必须要加限流电阻了??  不然电流会相当大,一般走线宽度根本没法达到这载流要求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