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出光绘有问题,请教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2-11-28):
今天同事的PCB板要出光绘,他出了一份,我把他的PCB文件拿回来,自己学习出光绘文件的时候 提出以下提示:

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
(fill width=10,pad width=9.06)

我去百度了下,说是这个是 致命错误:
些文件在预览图像时会出现“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填充 的物体宽度太大),如果您不进行处理,所转换出的文件会漏掉焊盘。特别是 IC 处的斜 焊盘,这可是致命的错误。并且介绍了如何修改。

但是同事说 这个没关系, 这个是因为 安装孔太大了 导致的,不会漏掉焊盘的。

网上的说法和他的说法不一致,我应该听 哪一个

网友A:
是有个元件是斜着贴的,所以不行。在cam里面吧那个fii width改成1就好了。如果单位是mil, Fill width设置为1;单位是mm, Fill width设置为0.025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  binshenliu  回答,虽然没听懂。。。
您的意思是 斜着放元器件会有报警,如果不是斜着放 就不会报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binshenliu  回答,虽然没听懂。。。
您的意思是 斜着放元器件会有报警,如果不是斜着放 就不会报警 ...

你设置一下,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嗯,设置好了,对比了下,应该是 按照您说的来做,果真有个斜着放的芯片管脚出问题了,改一下就修复率,谢谢binshenliu 指点

网友:
000,学习地二下

网友(2013-05-30):
引用 网友A:
是有个元件是斜着贴的,所以不行。在cam里面吧那个fii width改成1就好了。如果单位是mil, Fill width设置为 ...

多謝。也曾经被这个问题困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