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手机板的DDR2 的规则问题,谢谢

楼主(2012-11-28):
询问关于手机板的DDR2 的规则问题,谢谢
1.走线等长问题:
每组11根线的等长误差:              与CLK误差:
CLK差分误差:
地址线和其它线与CLK误差:
2、走线层问题 (主要是DQ) ?
1阶板:lay2
2阶板:lay2 lay3
3、阻抗需要控制问题(50欧),如需控制2阶板阻抗如何控制?

因为手机板走线密面积小,所以请高手能给出参考,谢谢

网友:
DDRII数据线同组同层走线(DQS0/DQS0#、DMN0、DQN[7:0])组内等长围绕DQS差分做等长误差为20mil\10mil,不同lane组的等长范围为20mil\30mil,地址、控制、时钟线(远端分支结构)同组围绕时钟差分做等长,误差范围为50mil\100mil,所有差分线的等长范围为5mil,地址、控制、时钟组与数据组误差500mil;单端阻抗50欧姆,差分100欧姆;[数据低位、高位每组11根信号同层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