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天线设计

楼主(2012-11-28):
小弟刚接触射频天线这块, 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双频的天线  13.56M 与2.4G 两个天线,如何设计比较好?

都是板载天线,两者之间频率相差很大,天线间距如何控制?还是说不需要考虑间距!

谢谢!

网友:
天线设计是很专业的技术活,设计前要准备很多知识。

2.4G的远场天线,13.56是近场天线,主要是磁场。

频率和性质的问题,两者一般不会有什么干扰,就怕13.56功率过大。

网友A:
别说你是NZ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你是NZ来的啊

什么意思 ?

网友(2012-12-29):
那个的确是有办法的 间距 还有你如果只是天线的话那就用一块小板单独吧 如果你要在产品上做上功能就得好好考虑你的布局问题了

网友:
设计天线是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