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单端阻抗和差分阻抗(非常急,在线等!!!!)

楼主(2012-11-28):
单端的要求是50 ohm+/-10%,但是板厂最后跳出的阻止是60 ohm,这样可以吗?我做的是8层的板子,而且100 ohm的差分线,比如表层可以做到100,内层能做到90 ohm,下层可能又是100 ohm,这样做可以吗?我说的都是DDR3的阻抗控制,第一次做DDR3的板子,我想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前辈,之前有发过多层板子的,阻抗到什么程度可以接收,因为我只是给了最后的板候,并没有要求具体的层叠结构,板厂应该很好调的,为什么会反应阻抗不能满足呢?求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1

网友:
要看板厚是多少?你的差分线宽线距设计是多少?
内外层最好按单线50和差分100,这个叠层设计没有难度的,

网友:
工厂只能在你的设计上修改线宽和叠层来调整阻抗,不会像在layout里可以任意设置线宽线距,

网友A:
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阻抗,认为PCB厂是万能的,总可以根据厚度来调整而满足阻抗要求。
一旦在最初的设计上没有定义好线宽,PCB厂只能通过调整PP和core的厚度,还有铜厚来满足客户的要求,而这些厚度不是连续的,比如Prepreg, 常见的1080,2116,7628相对的厚度是2,4,7mil,铜厚一般也只有二分之一,1oz,2oz,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客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初学者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阻抗,认为PCB厂是万能的,总可以根据厚度来调整而满足阻抗要求。
 ...

就是这样的问题,之前一直没有设置过层叠结构,所以,也就没有标准的阻抗,唉!这个就是教训,却是要在设计最初就确定好层叠结构和自己算好阻抗!谢谢高手们的建议,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