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的过程中,工程师的原理图通常会改多少次???

楼主(2012-11-28):
在Layout的过程中,工程师的原理图通常会改多少次???
这几天快崩溃了,两块板,PCB刚改完,原理图改了,一块PCB改完了,另一块原理图紧跟着又变了,交替更改了几次,没完没了,真想骂人了。不知道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没一定的。硬件工程师有时候身不由己,上面太多意见,投板子前改好了总比投板后出问题强。

网友A:
    这个很正常,需要改,我们就积极配合改正,使我们的设计能够到达所要达到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很方便:
1、先导入新修改好的原理图的网表,在PADS中建立一个新的pcb文件,这个文件只有元件和网络,只要导入正确就可以了,然后关闭;
2、打开我们现在做好的PCB文件,在tool中用compare/ECO用当前文件和第一步做的新文件进行比较,形成一个ECO文件;
    3、把这个ECO文件导入到我们现在做好的pcb文件中,就可以只对修改的地方进行修改,而不需要修改的地方可以很好的保持下来。

网友:
    修改来修改去,这是必然的,没事,慢慢你就习惯了,要淡定。。。。。。

网友:
    没办法,做的时候什么都不让梛,结果纠结了半天出来了之后,对结构不让梛的全干涉,你说气人不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多见,呵呵,不过确实对lay 板子的人造成不少困扰。呵呵。

网友:
    这个不忍也没办法,谁叫我们是干这个的,投板钱如果不改,回来再修改更加难过!

网友:
    新产品,前期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了。

网友:
    最好原理图和PCB是一个人

网友:
    额自己弄SCH。自己LAYOUT

网友:
    这就是你的工作。什么? 觉得烦? 那么你肯定还没习惯你的工作。时刻定位自己就好

网友:
    3楼的方法很好, 有点像模块复用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需要改,我们就积极配合改正,使我们的设计能够到达所要达到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改 ...

pads的话 可以省略第一步的 直接把心的原理图转成asc就可以直接和PCB对比 再倒入ECO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的话 可以省略第一步的 直接把心的原理图转成asc就可以直接和PCB对比 再倒入ECO  呵呵

    多谢~

网友:
    搞这个的就没办法啊,要配合硬件,结构。

网友:
    ,哎我都已经见怪不怪了,习惯了,改是必然的,我遇见过比你更让人火的,别的不说,就到最后发gerber的阶段,发个gerber都能发个两天都发不出去,好不容易发出去了,领导说改又追回来,追回来改完又发出去,原理图又错了又追回来又改,哎来回折腾,我都没信心了,我同事更折腾,一个板子画好了,本来就将的不行了,8层2介降到6层1介画好了,又说要加一个模块,好不容易塞进去了,走线连好了又说放那里不行,关键是一开始是BBRFlayout一起看的啊,好吧重新placement,画一半又说这个项目停了,估计placement全部都要重来,一些固定器件都换位置了,奶奶地。有时候想死的心都有,真的很气人的,不过我们也只能忍了,这是必经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需要改,我们就积极配合改正,使我们的设计能够到达所要达到的功能。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改 ...

    正解 EE想怎么改 随他高兴 ME想怎么改 随他高兴
只要充分使用Compare Eco功能 并不会担心他们怎么改
毕竟这是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