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近验证通不过??

楼主(2012-11-28):
元件封装焊盘较近验证时通不过。请问在哪里可以设置规则,可以通过验证。

我的要求是单独为这个封装设置一个规则,能够通过验证。

网友A:
肯定是在设计规则的clearance中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在设计规则的clearance中修改

请问在哪里设置?谢谢

网友: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clearance

网友:
您这个是汉化版本,对应的可能是在“设置”这个菜单中选择“设计规则”中进行设置,您试着在这个菜单一层层找找,每打开一个子菜单就选择第一个功能块,很快就可以找到~

还有,如果这个规则设置是合理的,还出现错误的话,就需要修改一下这个元件了。

网友:
    汉化的。9.5版本的,更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