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p->nChildren)

楼主(2012-11-28):
大大们,请教一下,为什么 p->nChildren抓出来的数具无法使用到for里面!!

p->nChildren这个使用方法是在其它skill里学到了,请指导一下!!
如果无法使用这个抓取层数,还有别的办法可以抓到层数?

                p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l_layer = p->groupMembers
                print(l_layer)
                printf("=============\n")
                nblayer = length(l_layer)
;                nblayer = p->nChildren
                printf("nblayer = %d" nblayer)
                printf("=============\n")
                for(lay 0 nbLayer-1
                        printf("*********%d*********%d*********" lay nbLayer)
                )

网友:
printf("*********%d*********%d*********" lay nbLayer)nbLayer和 nblayer不是同一个变量

楼主: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变量,但是打印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而且其中一个我加了;  已经关闭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两个数据都无法用到for里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变量,但是打印出来的数据是一样的,而且其中一个我加了;  已经关闭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两 ...
p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l_layer = p->groupMembers
print(l_layer)
printf("=============\n")
nblayer = length(l_layer)
;nblayer = p->nChildren
printf("nblayer = %d" nblayer)
printf("=============\n")
for(lay 0 nblayer-1
    printf("*********%d*********%d*********" lay nblayer)
)

輸出結果如下
nblayer = 6=============
*********0*********6******************1*********6******************2*********6******************3*********6******************4*********6******************5*********6*********

楼主:
betamelody
nbLayer和 nblayer 果然不一样!有一个大小写的公别,搞死我了!!XYX365
輸出結果如下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导,后期我会加强大小写的使用方法!!!

网友:
写这个不能捉急啊

网友(2017-02-07):
->nChildren这个是获取什么信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