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结果问题,求解。。。

楼主(2012-11-28):
本人画完板进行铺铜出现这个报告,求知道的朋友告诉我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文件的左边是有通孔的焊盘铺铜后有些焊盘少于50%的热扩展和其相连,然后下面是这个元件的位置;
右边是表面贴的焊盘铺铜后有些焊盘少于50%的热扩展和其相连,然后下面是这个元件的位置。也就是
自动铺铜时铜和焊盘的花孔的连接太少或没有连接,可以改正一下连接的方式,是“+”形连接还是“X"连接好些?可以修改一下。如果不需要改而检查连接又没有问题的话,这些问题就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