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数据线组内没有走在同一层,等长是按照长度还是延迟

楼主(2012-11-28):
做了个板子,由于组内很难做到在同一层走线,故分别走在top和第三层,第二层参考地。在做等长时,按照延时来做的等长。
但是作出来后,长度上的差异比较大,甚至超过3个mm。
原因是表层的走线和内层走线的传输时延有差别。
 这种情况我应该是把线调整成等长还是保留等延迟?
 如图左边是线长,右边是时延

网友:
期待高手回答,不同层之间怎么设计

楼主: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一般按长度来做。如果有条件,可以仿真。

网友:
不同的芯片供应商有不同的要求,但最终还是按延迟来确定信号的时序

网友:
等长的目的就是保证信号到达终端的时间一致,表层信号传递速度会快于内层,做同样长度时内层延时会大于表层。

楼主:
那最终还是按照延迟来确认等长的,只不过大家一般都把线走在同一层,从而简化成长度等长就可以

网友:
等长应该是按延迟来算的 等长的目的是要信号到达终端的时间一致

网友:
    1. 把层间厚度设定到文件中。
2. 把Z轴开关,等长DRC等都打开。
这样才可以在不同层做等长。

楼主:
    . 把Z轴开关,等长DRC等都打开。
应该是指alaysis mode 里面的DRC mode 和options 里面的Z Ax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