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有哒哒声

楼主(2012-11-28):
从DAC的CODEC输出的声音经过运算放大后喇叭会有噪声(哒哒声)后检测在输入运放之前就有这种的噪声,请问这里有没有高手怎么把这种噪声抑制掉呢,谢谢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是录音那块的问题还是播放那块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的调电路参数。

网友:
    检查下差分输入的布线是否有问题?

楼主:
    检查出来了CODEC解码出现了问题,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降低语速呢

网友:
    降低语速?还是降低 Sampling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