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设置器件引脚间距很小的设计规则?

楼主(2012-11-28):
事件板子的间距鬶设置为10mil。板子上有一个器件,它内部的引脚间距很小,小于10mil,我把它设置为5mil。如下图

但布完线后,依然报间隔不条例规则。如下图:

哪里没有设置对呢???

网友A:
    优先权设置成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权设置成最高

MCU的间距规则优先级为1,默认的优先级为2。
    谢谢你的回复,但问题没解决。

网友B:
    在MCU上盖一块ROOM
然后设置ROOM规则,比较方便

网友C:
    你设这个规则无非是为了看得时候不会报错,事实上你这个不是约束条件,所以,这一类的报错你不用管它

网友:
    按照楼主的设置应该也可以啊 为什么不行呢?我这里那样设置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是不是间距比5mil还小啊?

网友A:
    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你的设置是对的,报错的不是器件管脚间距,是连到器件上的线间距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这个规则无非是为了看得时候不会报错,事实上你这个不是约束条件,所以,这一类的报错你不用管它

其实你说的是这样的,我可以不理它的。但是还是想把问题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MCU上盖一块ROOM
    然后设置ROOM规则,比较方便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我回头试试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间距比5mil还小啊?

    不是这样的,是这个单片机内部引脚间距小于10mil,我把内部规则设成5mil以后,布线时从引脚往外拉线,还是会报错的,只是不知道怎么把这种错误给它干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你的设置是对的,报错的不是器件管脚间距,是连到器件上的线间距报错了

    哥们,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怎么设置的啊?快教教我。。。

网友E:
    这类规则我一般在原理图中添加,点击放置->
    Directives-> Blanket
               ->PCB Layout
                   ->Net Class
添加网络类的好处在于不必更新过多的规格到PCB,这样你圈起来的网络都归属到一个类,CPU Class

    注意执行检查时先把这种安全间距规则的enabled去掉,难免你圈起来的网络别的地方也有,都弄这么小的间距也不好。所以先检查其他的,最后只看到芯片周围线报警时,把这个enabled打开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类规则我一般在原理图中添加,点击放置->
Directives-> Blanket
               ->PCB Layout

    不要这么复杂,在PCB里可以直接添加class,具体做法是按D+C,新建一个class,在选择网络添加到这个class,就可以了。像这个报错,只要你的线宽比器件管脚窄,那就忽略它,没必要花这些不必要的时间,如果你硬是要改,那就把线与线的间距规则关掉,如果还是报错的话,你把所有到所有的最小间距改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要这么复杂,在PCB里可以直接添加class,具体做法是按D+C,新建一个class,在选择网络添加到这个class, ...

如果都关掉不利于DRC检查好不好,你是一个一个添加方便,还是把原理图圈起来添加方便;真是搞不懂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怎么设置的啊?快教教我。。。

我一般是直接忽略,非要弄的话我觉得版主的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都关掉不利于DRC检查好不好,你是一个一个添加方便,还是把原理图圈起来添加方便;真是搞不懂你?

呵呵,你更改原理图后不要重新导入原理图吗,你不知道添加class有快捷键吗,框选网络后可以直接将其新建或者添加到一个class里面,所花时间不会超过10s!你选几个网络,右击一下,选择NET ACTIONS,多的就不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回复,向你们学习了。

方法都不错。

每个人有自己的风格吧,我个人是不会轻易把规则给disable掉的。
但自己很清楚的情况下,禁掉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4-10-30):
    如果吴鸣大师说的方法可行,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有空试试。

网友:
    对于了这类设计规则经常用到,要么针对单个器件要么针对这一类的封装或创建Class去设定,若设置好规则后有报错那就把默认最小间距规则修改下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类规则我一般在原理图中添加,点击放置->
Directives-> Blanket
               ->PCB Layout

    这个方法,对于原理设计也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