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cad上画的这23个焊盘转为pads上,设为焊盘?

楼主(2012-11-28):
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把cad上画的这23个焊盘转为pads上,设为焊盘?

这是cad图

这是cad图

楼主:
我已把这23个都合并好了,转到pads里,把2D线设为copper。后面怎么操作???

网友:
你这个不是板边,建议不用把2D线设为copper,做23个大小相同的焊盘就可以连鼠线了

网友:
    画好COPPER,然后与PAD合并,看看帮助文件,或者已经做好的,你就明白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在哪家CCM公司

楼主:
    在一个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