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删除图示的框框

楼主(2012-11-28):
多人合作图后,再合并后,有些走线多了个框框,需要重新走一线才会消除,有办法不用动线,可以直接清除吗?
谢谢。

网友:
    把那一截线删掉,重新连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那些线导出,删掉然后在导进来,试一下啊!

网友:
    模块复用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大虾们,怎么解决的?重拉?

楼主:
    就是不想重新拉啊,等长已经做好的线

网友:
    这框不碍事的吧~!
不管它不就得了,以前遇到过,都没怎么管它~~~!

网友:
    GLOSS命令 重新连接,没有软件,不记得在哪设置了

网友:
    线导出,删掉然后在导进来,试试.

网友:
    ROUTE-->GLOSS-->PARAMETERS
选 RUN  点 GLOSS 就行了

网友:
    重新连一下吧。

楼主:
    能告诉具体是哪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