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做好后发现没有 soldermask、pastemask

楼主(2012-11-28):
在做焊盘时都设置了这两层,但在PCB中出gerber时却发现这两个层都不在Color/Visibility中的package下的对应层,而是在Pin中相应项。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13-07-18):
    软件没错,是你理解错了,在焊盘里建的东西你却想在PACKAGE里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错,是你理解错了,在焊盘里建的东西你却想在PACKAGE里找到...

网友B:
    在板子上可以查看焊盘相应的层。但是你要把层叠加上才能单独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板子上可以查看焊盘相应的层。但是你要把层叠加上才能单独看到。

什么意思,把相应的层叠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