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流电阻在PCB中的位置???

楼主(2012-11-28):
在PCB布局时,应该把限流电阻靠近源端还是负载端呢??

网友:
电源端啊,限流,源头限流

网友:
放源端或负载端关系不大。

网友:
限流的话,跟放哪里关系不大

网友:
源端和负载端都可以,

网友:
你只要放在线路上就好。源端不源端木有什么区别。还是放源端吧,最起码当你不小心短路的时候,不会烧东西,从总个区域来讲,放源端的话,后面短路也不会烧什么,但是放负载端的话,如果前面短路就有点小麻烦了。这种情况概率接近于零了。

网友(2016-11-27):
个人认为还是电源+灯+限流电阻会好一点,因为多是低电平电灯方式,这样在灯和芯片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会对芯片有更好的保护,毕竟多数的灯是在暴漏在外壳,而干扰多是从灯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