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输出gerber问题。

楼主(2012-11-29):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输出gerber问题。

网友:
先检查drc
再到光绘文件里面重新添加一下再生成如图

点击A开头的选项

要先删除,再添加进去

选择第一个A开头选项下的第一项

网友:
你板子上还有drc,运行一下dbdoctor,把drc都修了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不过两个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能解决。

网友:
{:soso__7445228473960198232 style=_3:}  接着放图啊,让大家看看一起解决啊

楼主:
同样的提示啊 15.1的版本输出没问题,16.3的就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提示啊 15.1的版本输出没问题,16.3的就报错

没道理啊 !
首先 确保16.3版本的 没有异常drc;
二、 确保光绘文件里面设置是否正确;
三、 是否按照我之前的方法重新装载;

以上没问题的话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做一下DB doctor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有铺铜重叠。

网友:
    一般就是做DB doctor就好了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没有的事情 看看你的SHAPE在哪一层

网友:
    tools-->Database Chec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