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模拟地层和数字地铜皮显示不出来,cam中也显示不出来,抓头撞墙满地打滚..

楼主(2012-11-29):
郁闷,这是为什么?电源层的地就能显示出来,在cam350中也能看到,为什么模拟地和数字地层显示不出来(cam350中也看不到),求各位大神大仙指点啊

楼主:
还有  《目前最详细的PADS问题,新手们不要再发求助帖了 》中的各种连接打不开啊打不开

网友:
    无文件,无真相,你这样说,别人也搞不清楚是怎么状况啊?最少截个图吧!

网友:
    你没有描写清楚,也不截个图片,不要说什么大神,大仙,就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无图无真相,我来发图:GNDD.png是 GNDD数字地层,颜色设置成了绿色,但是 没有看到地层
接下来是  是 GNDA模拟地层,颜色还是绿色,依然看不到铜皮
在先来就是 DIANYUAN.png,是电源层啊,可以看到铜皮,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只有电源层看到铜皮了,其他两个地层看不到铜皮?

    数字地

    数字地

    模拟地

    模拟地

    电源层

    电源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图无真相,我来发图:GNDD.png是 GNDD数字地层,颜色设置成了绿色,但是 没有看到地层
    接下来是 GNDA.pn ...

你的地层是分配给了NoPlane, 还是CAMPlane,还是SplitMixed.如图1.还有你的灌铜属性是怎样设置的,如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