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转原理图

楼主(2012-11-29):
在PCB中更新到原理图怎么也更新不了用tool-ECO from PCB出现 请求教

楼主:
没有回答 的吗

网友A:
1.用原理图转化成asc文件。
2.新开一个pcb,把asc文件导入pcb。
K!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原理图转化成asc文件。
2.新开一个pcb,把asc文件导入pcb。
K!

我讲的是从layout中更新去logic中去的问题。
一种是创ECO导入,一种是用Link反注,都出现问题无法导入,你讲的那个与我问的问题不对头,但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请大师说说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
    单独在原理图中C31的part type 中改变为0805与PCB一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