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输入3.3V输出,怎么选择降压IC

楼主(2012-11-29):
   12V输入3.3V输出,怎么选择降压IC?

比如选择 IC的最大输入电压为多大的比较好?高于12V多大比较好?

网友:
看你电流需求吧,还有用于哪里的,用于哪里可以决定输入电压多大为妥.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电路拓扑是什么类型的,boost、buck、全桥、半桥、反激等等,你可以查一下一些电源设计的资料,那些实例上都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方便计算的芯片的,不仅不用自己查看外文的datasheet,还可以参考他的电路结构,简单又实在,对于初学者很实用的办法。

网友:
当然最重要的是,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要满足你的设计要求,每块芯片的说明书里面都是有输入输出范围说明的,而且大多有参考电路。你上那些查芯片资料的网站搜用于降压的开关电源驱动芯片吧。

网友:
直接一个宽电压的LDO就搞定了,成本还低。纹波也小,主要用于芯片供电。

网友:
如果电流比较大还是要用DCDC较好!!!

网友:
LM2576-3.3  ,可以提供3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