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文件出不了椭圆形的钻孔的吗?用CAM看不到。

楼主(2012-11-29):
Manufacture 菜单下—> NC——>NC drill 出的文件中没有看到椭圆形的钻孔。有解吗?

网友A:
那就出一个drill legend文件啊,里面有转孔符号和转孔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出一个drill legend文件啊,里面有转孔符号和转孔尺寸的

 那个有出,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它出不了椭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有出,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它出不了椭圆的。

好像是这样,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就是pcb厂家让我给确认,后来发现我的光绘文件里没有这个转孔,后来就直接在制版说明里面标注出来说明了,没办法啊

网友B:
NC DRILL是标准钻孔文件
nc route 是异形钻孔文件, 单板上要是没有异性孔,直接NCdrill 就可以了,要是涉及到异形钻孔 点下一个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 DRILL是标准钻孔文件
nc route 是异形钻孔文件, 单板上要是没有异性孔,直接NCdrill 就可以了,要是涉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 DRILL是标准钻孔文件
nc route 是异形钻孔文件, 单板上要是没有异性孔,直接NCdrill 就可以了,要是涉 ...

谢谢了,学习了,可是导出的nc route 导入到CAM350时提示出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不进去,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NC DRILL是标准钻孔文件
nc route 是异形钻孔文件, 单板上要是没有异性孔,直接NCdrill 就可以了,要是涉 ...

谢谢,那这个文件是用什么软件来查看的呢。用CAM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这样,我的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就是pcb厂家让我给确认,后来发现我的光绘文件里没有这个转孔,后来 ...

光绘文件里面的钻孔符文件只要有符号标记就能看得到的。

网友:
原来这样,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