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添加ERP或SAP物料编号

楼主(2012-11-29):
请教各位大侠:
在设计原理图时摆放的器件,如何给器件添加物料编号啊?
我在生成的物料BOM的excel中看到有part number此项,但是在edit properties中无法修改part number值。还有就是直接调用的库里通用的电阻电容元件是不是无法管理物料编号?是不是用到的元件,都要分别建立新元件?我的意思是:在库里放置一个电阻,可以通过修改value来变为多个阻值的电阻器件,可是part number是不是就不好管理了?

网友:
參考其他文章,是不是可以幫忙你解決問題!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41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223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