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内电层设置为正片,可以分割吗

楼主(2012-11-29):
大家好,麻烦有经验的同行帮我确认一下。
最近用allegro画了一个4层板,中间两个内电层一个是地层,一个是电源层。以前用protel系列软件画PCB时,内电层好像没必要设置内电层是正片还是负片,是否要先铺铜的问题,直接分割就行了。最近用Allegro画多层板时,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正片负片的话题,大家看法都不统一,把我弄糊涂了。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请大家回答爽快点,别模凌两可的呀!
(1)Allegro的内电层设置好后是否需要先铺铜然后分割?或者正片需要先铺铜,而负片不要铺铜直接就可以分割了?(我用Allegro操作了下,发现好像铺不铺铜都没关系,直接分割也是可以的)

(2)初学Allegro,内电层都想设置为正片,以免使用负片产生短路的后果。网上有人说正片是不能分割的,只有负片才可以。我想把电源层与底层都设置为正片,并且需要分割成几个部分。难道设置成正片就真的不能分割了吗?

麻烦大侠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指导!谢谢!

网友A:
设置成负片主要是对于生产来说处理的数据量要少一些,其实你设置成正片或者负片都是可以生产出来的,分割的话是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负片主要是对于生产来说处理的数据量要少一些,其实你设置成正片或者负片都是可以生产出来的,分割的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啊!我决定还是用正片了。因为直插元件比较多,散热焊盘哪个画错了就悲剧了。既然正片也可以分割,那就没必要用负片了!~其实加工文件大点没啥关系的呀,就算大个几M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