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2asc软件使用

楼主(2012-11-29):
想把公司的logo通过bmp2asc软件转换导入到pads里,但是双击bmp2asc。exe软件没放映,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大家说说呗,谢谢了!

网友A:
会不会是用到了DOS版本

我自己在这边就找了两个版本
一个是DOS
一个是Win
先确定你手上的版本是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用到了DOS版本

我自己在这边就找了两个版本

你能否上传一份win版本的
我是从网上下载的不确定是哪个版本?谢谢了

网友A:
直接附上了
有需要的就自己下载吧

BMP to LOGO for Win.rar

楼主:
谢了,兄弟够意思的!

网友:
    还要放到C盘才起作用吧!

楼主:
    我生成的asc导入到layout灰色的,看不清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附上了
    有需要的就自己下载吧

    你这个win7的系统可以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win7的系统可以用么?

Win7的
我试过不能用
    建议用XP来使用

网友(2013-09-18):
    請問轉出來的檔案會放在哪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