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开关boost升压电路原理

楼主(2012-11-29):
请问各位知情大哥,给予解答,我将非常感激!我主要不知道他的电压方向和具体细节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FB不用接么?

楼主:
FB接地电位(用6.8K下地)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看那???

网友:
FB 肯定不是 就6.8K下拉 ,肯定还有个102K的电阻,这样输出20
((102/6.8)+1)*1.25=20V输出, 我怀疑你是不是量错了,开到交流档还是什么了,或者正负搞错了什么的

楼主:
102K断掉了的!确定只有一个下地电阻6.K,所以我才不明白的

网友:
神奇的电路,多次测量的数据是一样的嘛?

楼主:
是啊,测了几次了,我就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