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出椭圆型的钻孔问题

楼主(2012-11-29):
如图上钻孔在gerber与pcb上有很大的区别呀,怎么一回事,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版本是allegro16.5与cam10.0的

出.rou文件基本按照http://happysites.blog.163.com/b ... 251201111991112493/ 来做的

cam350

cam350

提示

提示

原PCB文件

原PCB文件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感觉这软件有时候还真是挺麻烦的,拉线覆铜做封装感觉都不如Mentor的,连出钻孔文件都这么麻烦,也不知道是我对这软件不熟悉还是。。。

网友:
也没那么多讲究把?

网友:
椭圆孔需要你对钻头数据相当清楚才能出有效的rout文件,如果对钻头数据不清楚可以不出这个文件,PCB厂会根据你的gerber自行选取合适的钻头

网友:
求教楼主 椭圆(通孔)焊盘 用allegro是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