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能办我画个封装

楼主(2012-11-29):
封装自己不会画啊,那位大神能帮忙画一下,资料在附件里,谢了

网友A:
额,这个算是很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算是很简单的吧

新手啦,求帮忙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啦,求帮忙了,谢谢

引脚号图上看不出来,我随意定义的,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脚号图上看不出来,我随意定义的,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吧

请问仁兄,你们做接插件的封装么,一般孔径比插针大多少,pad比孔径大多少,solder比pad大多少。。。我自己做的是孔径比插针大8mil,pad比孔径大15mil,solder比pad大4mil,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仁兄,你们做接插件的封装么,一般孔径比插针大多少,pad比孔径大多少,solder比pad大多少。。。我自 ...

我都是根据标准来的,这个每个尺寸都是有规定的,书上网上都有,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号图上看不出来,我随意定义的,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吧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号图上看不出来,我随意定义的,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下吧

悲剧了,我用的15.7打不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悲剧了,我用的15.7打不开

我是16.3的版本

网友:
那里有推荐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16.3的版本

不过,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