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shape

楼主(2012-11-29):
请问,cadence能不能用一根线把shape切开,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17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170-1-1.html

刚试了下,改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170-1-1.html

还有一个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警告

铜皮要是动态铜皮,按照那个帖子中的步骤是没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要是动态铜皮,按照那个帖子中的步骤是没有问题的,你再仔细看一下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还是不避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避让~~~

是不是你的SHAPE没有在SMOOTH状态下。Update 一下铜,先是动态再改成静态的,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避让~~~

你的线和铜皮要有不同的网络属性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线和铜皮要有不同的网络属性才可以

忘记了,是这个原因~~~呵呵

网友:
用ADD LINE命令来画就可以避免有一样net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