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WG板子转allegro

楼主(2012-11-29):
WG板子转allegro16.3,转pads9.4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转PADS可以直接转呀
你的文件貌似没看到PCB后缀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PADS可以直接转呀
你的文件貌似没看到PCB后缀的文件

没用过wg这个软件,资料发给我时就是这样的,他们说能够打开,具体我不清楚。

按网络上的教程文档之类的确时要有.pcb文件,但是这个没有,我就有疑惑,所以我就发上来,让行家来看看了。

是否没有.pcb文件就不能够打开这个PCB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wg这个软件,资料发给我时就是这样的,他们说能够打开,具体我不清楚。

按网络上的教程文档之 ...

是的,WG的文件必须有PCB后缀,否则可能是WG的数据文件或者不完整的文件了。
如果是WG的数据文件,必须另建工程导入数据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WG的文件必须有PCB后缀,否则可能是WG的数据文件或者不完整的文件了。
如果是WG的数据文件,必须 ...

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一窍不通。

问下,压缩包里的数据完整不,能否帮忙生成一个PCB文件了?

谢谢。